主板故障

楼主(2011-01-03):
一客户拿台主机来说小孩用铁钉插进前置USB口后马上关机了,我拆下板(HUMMER HA01-GT2)上假负载测试,按下开机,现象是风扇转了2秒马上断电保护了,绿线还是5V高电平,拔下电源或者按下POWER几秒可以像正常那样关机,再开又保护,硬件监控芯片是W83304G,查图纸如下,37脚本应是5V USB,实测是10V,其他都正常
3.3V线对地阻值只有25欧左右,我是新手,刚学芯片维修,像这样的现象我该从哪入手呢?不怎么会跑线路。

解决了,测PIN6的时候有3.3跳变成低电平,PIN7不能拉低,换个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USB接口处还短着呢!!你没有看看USB口??!!很明显的故障么!!!这样的经常有!!

网友:
查了啊,USB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550左右

网友:
5VUSB应该就是5V   10V就不对了   果断换掉

网友:
3.3v 都对地了 南桥坏了吧

网友:
3.3v短路咯000

网友:
37脚是5V USB DRV是USB接口的5V供电管的DRV,10V左右正常!
看看是不是烧了4600之类的管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南桥坏了,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桥

测A14阻值也有194欧,应该没有坏吧,别动不动就是桥坏啊,没有条件换桥

网友:
南桥短了 使电压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