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组可以上638的CPU

楼主(2011-01-03):
什么芯片组可以上638的CPU要到965以上吗?

网友:
对维修来说,我以为常识才是最重要的。638就是S1接口,有TURION64*2等处理器,对应于同期的迅驰三代,支持的芯片组有NVIDIA,AMD,SIS等公司芯片组,肯定没有INTEL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