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主板,开机就进CMOS设置页面,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1-03):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华硕P5PL2,开机就进CMOS设置界面,设置保存重启还是进入CMOS设置界面,放电,刷BIOS 还是一样,每次启动都进入CMOS设置界面,那位师傅遇到过,求下面的维修思路
刷BIOS

网友:
我遇到过 。 我那个主板也是 。 直接进COMS 刷bios也没用, 你看看主板下面一个usb5v的供电跳线, 你放上个跳线冒试试,我那个把条线帽放上 就直接可以进系统了 也不进bios了 你试试把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啦。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期待中, 南桥有没有可能啊?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在检测机箱盖子 是不是chassisl报错 跳个跳冒试试! 不行coms报错刷bios无效 重点检修coms电路!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种跳线问题

网友:
CMOS电池有电,CMOS跳线也正确,今天桥上BGA了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