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开不了机,跪求师傅帮忙

楼主(2011-01-03):
HP4421S-202今天把本子打开看下在那里加内存 在拆机过程中没有对机器有任何损害 结果装上去后开不了机 点了开机键不触发 跪求师傅帮忙

吴朝军 -5 淫,秽头像

网友(点评):
12H内修改头像 否则杀ID

网友:
在仔细看看 可能是没装好     裸板试一下

网友:
我就是把电池下了 喇叭的那个板子下了 还有键盘下了 其他的都没有动啊

网友:
楼主中奖了,拆装有风险的 开始检修吧  上电源 看电流  ..

网友:
看看风扇的线有没有被压到

网友:
楼主不用着急,装机一定要小心

网友:
对啊,你看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是不是原装电源坏了哦

网友:
上电池也不能触发 测到开机线的6个引脚电压为0V, 1.5V,0.08V 不知道短接那两个引脚触发开机
都试了 还是没有反应 晕倒 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师傅们

网友:
楼主现在无人可以帮你,还是找个维修的吧

网友:
郁闷啊 没有师傅能帮下忙吗?故障出得太莫名其妙了 任何地方都没有动 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笔记本是短接那个地方开价啊

网友:
看一下电流是不是有短路,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出现了短路把机器全部拆开  重新组装    装一步测一下

网友:
看一下待机电压是多少?还有看一下排线有没有插好!

网友:
我都没动里面 就是把壳子那里拆了 其他的没动

网友:
coms放下电

网友:
放电的在那里啊 我都没看见

网友:
我就是按照论坛里面的4411的那个拆机过程做的 就是把电池下了 那个开机键的挡板下了 键盘下了 然后再装上去就开不了机  没有动里面的任何东西 郁闷 都不知道错在那里 打击人啊

网友:
这机器要不就是以前摔过了的,很可能有虚焊现象

网友:
瞧电流   过不过内存  拆装后不亮除了短路外或静电外   最多是内存没有接到或者是脏了  你慢慢试试吧   出现这种问题不能慌   按坏机  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