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1-03):
刚接1块神州HA-LC1主板开机跑000、
CPU供电正常,南北桥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桥也不虚旱

网友:
跑00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不正常一般先查供电时钟复位,诊断卡只是个参考,有些不跑码也能显的,

网友:
LZ的头像让我无法思考····

网友:
换个CPU,内存试一下,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如果换了CPU不行,在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先刷个BIOS,如果不行,就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主怎么根据什么说桥没有虚

网友:
BIOS少出问题

网友:
时钟-复位-内存都正常吗

网友:
不跑吗的 板子最不好修了.先看个电压
在看虚汗不.最后甩下BIOS 没招就扔

网友:
不跑马的 的板子 不好整

网友:
最怕这种毛病,一天都要修好多这种问题,头痛,

网友:
你现在只是供电正常而已。还有时钟,复位啊。CPU要复位之后才会读取BIOS资料。然后再跑码的啊。

网友:
最怕遇到不跑码的,我一般都是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就焊桥,不行就换板!

网友:
首先侧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接下来观察一下cpu和北桥附近有无少件和损坏和短线的。。。拿灯座看看有没空焊的?检查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测一下bios的ad线对地阻值。。刷bios,换io。。换电源管理芯片。。。。拆掉网卡、com口、1394、串口、声卡等外设芯片。。。。换南桥、换北桥。。。换人、换板。。。。。。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主板的问题来,比如内存电压多少,正常不,又做了什么,还不行,说清楚来好有个参考~

网友:
早几日我也收到这样一块主板,开机不跑码,后来发现系CPU风扇座变左形.以至CPU接触不良.

网友:
不跑马的很难修的   我这里也是很多不跑U的饿

网友:
不跑U的 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