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33R放PPS自动关机

楼主(2011-01-03):
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拆开一看,开机风扇不转,修风扇电路搞定,以为好了,在开机放PPS网络电视就自动关机掉电,但放PPLIVE网络电视,DVD都没事,怪了。掉电时在开机不显示,要拔掉电源才能在开机。只要放PPS就自动关机,拔掉电源才能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进系统后不久就掉电,但进PE不管什么玩也不会掉,换了硬盘,也换了CPU,也换了南桥,现在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还是 散热啊

网友:
既然是因为PPS引起的故障 ,应该是软件冲突吧  吧PPS卸载了重新下来安装  要不干脆就重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