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没成功.芯片变了

楼主(2011-01-03):
如题..原来检测出是
设备名称: [L:]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G2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30 PID = 6545
设备序列号: 0014225F365ABA51F60D02F0
  设备版本: 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UP13~UP19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2

量产后成了
设备名称: [H:][I:]USB Mass Storage Device(USB Flash Disk USB Device)(USB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30 PID = 6545
设备序列号: 90B103004DA30000
  设备版本: PMAP/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PS2231

请问行手门,这个可以弄回去吗?或者给传个这芯片的量产工具我啊..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图片太有才了,DataTraveler G2        UP13~UP19
量产不行吗。在找这个量产工具,网上大把的,你去下一下,在试试

网友:
用数码之家的U盘检测工具检测出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即可

网友:
把外壳拆开看看芯片是啥的,在找个相应的量产工具就OK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按照UP13~UP19这个去网上下的.但是下来后量产成PS2231

网友:
没什么的   用量产工具改成自己个性化的名字

网友:
最好拆开看看,用软件测得有时不准!

网友:
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在论坛上发过帖子,U盘量产成功了,芯片也变了,到现在也没弄懂怎么回事,不过比楼主幸运的是我量产成功了

网友:
这个结果应该是你量产时在设置的时候更改了名字,没有关系的,这个可以改的,不过一定要记住原来的主控,不然就麻烦咯,

网友:
我 的挂了

网友:
金士顿的U盘就是麻烦,不好弄

网友:
看看 什么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