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1-03):
一台HP  NC6220 先是大电流短路,CPU的两个MOS管烧了,修复短路,后亮机了。以为就好了,装起机来,后测得还会掉电,进系统后掉电,有时能到桌面,还能用,但进PE不管怎么玩都不掉电,换CPU现像也是一样,南桥也换了,硬盘也换过,现象还是一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U的两个MOS管烧了,CPU没事吗?换过了没有呢?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通病CPU核心芯片空焊,

网友:
通病CPU核心芯片空焊

网友:
内存换过,CPU供电芯片也没有空焊

网友:
连南桥都换了还不行,无解了

网友:
请查看南桥是否没有焊好!

网友:
显卡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哪板子是集显的,南桥也是做了两个也绝对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