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开机屏不显

楼主(2011-01-03):
每次度开机了,能听到声音,就是看不见LOGO出来,外接室好的,高压正常。

网友:
做bga显卡,多半是显卡虚旱

网友:
试一试显卡

网友:
还有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暗屏吗?

网友:
是暗屏还是没有图像,什么都没有的话。
建议重新做一下显卡。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先排除外配件!换屏线或屏试试!不行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9成是显卡,重做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