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 玩魔兽蓝屏

楼主(2011-01-03):
玩什么游戏度好的,就是玩魔兽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有碰到这问题的大侠,说一下。
三星

网友:
用3dmark跑一下

网友:
不建议使用笔记本玩这么大型的游戏,如果你一定要玩的话,不是不可以,只是机器的平均寿命会很短。第二,建议随时上网更新系统可戏以更新的补丁,360之类的工具都可以,还有就是游戏补丁要尽量与服务器同步。第三,屏幕分辨率不要调的太高,1024*768为较好

网友:
第一想到就是内存 - -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玩别的游戏都没有问题,是游戏设置之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