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安装版系统之后出现 其他PCI桥设备

楼主(2011-01-03):
其他PCI桥设备 怎么装也装不上下了 同等芯片组的网卡驱动也不好用,强制安装系统也不行,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如果安装不上网卡驱动的话就上不去网啊,怎么解决呢。

为什么装了系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上网查了 说什么南桥芯片电路有问题。

不要告诉我重新装系统之类的  我就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啦,懂的人进

网友:
新主板好多驱动都设别不到的,下个驱动人生去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aida64检测一下,厂商网站,百度GOOGLE,驱动之家,售后,我一般就这样搞

网友:
这个其他PCI桥设备其实就是网卡没有装,我去官网下一个网卡驱动 装也装不上,强制安装也不好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也许网卡坏了,再一个与系统有关或更新BIOS

网友:
PCI网卡?独立的网卡能装?PCI的网卡不能装?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是XP SP2的吗?如果是,那你的机器现在有声音吗?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不重装系统 累死你 也许也弄不好!得不偿失!

因为系统有问题 把设备的中断设置错了 这个设备的中断不对你 按什么驱动都按不上!
你要有时间没事的话你就 把已经安好驱动的设备一个一个得卸载 看看到底是哪个设备的驱动没安对 耽误了这个设备!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包括光驱! 声卡! 网卡! 显卡!都是无法识别~
所以我一般备 4套gho系统,有问题立马换系统,要不客户很有很能不买了

网友: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  没有问题的原版盘安装的

那么我就确实 不懂了 等其他大大解释了!

网友:
你 看看检测卡在不在上面啊.检测卡也是其他设备或是PCI信号捕捉器.要是驱动全部都打上了直接手动选择打入系统设备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