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1-01-03):
        最近闲来无事,做个土炮玩玩,上热风用的SP790温控、下加热用的普通的几十块钱的温控器,下加热的发热砖还没找到合适的箱子装,临时用ATX电源盒子做了个12X12的小加热,拿了块废显卡试机,没开上热风,测温用K电偶头贴在主芯片旁边的板上,测得温度到150度左右时芯片就可以动了,郁闷中,会有这么大误差?
       两个温控SP790接的8205风枪里的电偶显示室温是9度,另一个显示的是5度(这屋子挺冷,后面暖气烫手,前面厅里冻脚),也不知道实际室温是多少,查资料说K电偶测温受冷端温度影响,那样岂不是要随室温调节温度曲线?

网友:
温度应该测的数值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是下加热但是却把电偶
放在上面且在芯片的旁边了。那里温差很大的和锡珠下面实际的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样子?仔细想想有道理哦,我屋子比较冷,电偶露在空气中,并且没有上加热

网友:
”查资料说K电偶测温受冷端温度影响“,的确是这样,但通常测温表里已经有冷端补偿电路了,只有少数小厂产品没有。所以一般不用考虑。

网友:
对,,要综合考虑!

网友:
温控器还是买好的比较好啊

网友:
哦。谢谢啦!
我说么,如果和室温有关那岂不是没有固定的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