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基地在做活动,很纠结,到底是买CF150 还是CF360

楼主(2011-01-03):
最近基地在做活动,很纠结,到底是买CF150 还是CF360,这东西早买晚买都得买,150和360的价格我都可以接受,360T这价格确实接受不了~我平时量不大,就很纠结在150和360,在性能方面是不是差很多?
听说150和360用的内核都一样~
但是150的红外发热管是不是很容易坏?我家微波炉(带烤制功能的,我看就有这东西,没用多久就坏了~)
360的暗红外发热砖是不是坏的概率要低些?

另外就是,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别大不大?都差别在什么地方?

毕竟这东西不是买回来随便用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请高手明指~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价格都能接受的话你就用360吧,差别不小呢,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举几个例子具体说说嘛?谢了

网友:
有人在基地转让360的。划算的,买吧。时不再来了。

网友:
150还是算了,360T不错,但感觉还是比较贵,至少比xxxxxx的贵。

网友(点评):
不要只比价格,也比用料的,,有的厂家的触摸屏比我们便宜,说白了就是用我们150装个触摸屏,节省了很多配件的。。。一分钱一分货,是硬道理。

网友:
个人介意还是买360的好,我最近准备买一台,基地正好搞活动,

网友:
我还是订的CF 150
同行说了,这种万元级以下的,都是普通用用就行了,真要效果好,只能搞万元级以上的~

网友:
我也用了150 今天加焊了 6100北桥  前几天重做 南桥 都OK 的 感觉还行吧  我没用过别的

网友:
我也很纠结。。。

网友:
既然两个的价位都能接受,我看你还是买360的要好。我手上是没钱,看着做活动也买不了

网友:
维修量小的买CF-150,回本快。
CF-360效率高点,能快速放好板子,适合批量做BGA。
其他性能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