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1-03):
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谢谢了

网友:
3V供电驱动LM26工作发出SHUTD控制信号,此信号低电平有效,我也是半桶水,刚查到的,

网友:
检测cpu背面的主板温度

网友:
你们理论都挺好,我就知道LM26只要检测到不正常,就会拉低3SW和shutdown2,起到保护作用,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这是t4的cpu温控电路,4脚是主供电,3脚是cpu温度检测脚,5脚是温控的输出。cpu温度过高关机保护。如果这个芯片坏了会造成5脚短路,保护不加电

网友:
现在shutdown2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shutdown 低电压 主板掉电  我这样理解

网友:
T4分析非常到位

网友:
是温控电路,正常工作室5脚shutdown输出高电平,当vtemp脚有高电平(说明温度超高了)5脚shutdown输出低电平,将主板供电芯片关闭

网友: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
我也同意10楼说法。。简单的理解。

网友:
谢了,看了大家的帖子,有点明白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主要就是主板的cpu温度检测,反馈,保护隔离电路缩小版

网友:
听各位的分析,我懂了,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4PIN和5PIN连接起来让它一直高电平就不会低了是吧,从而就不会掉电了是吧  ,掉电的时候5PIN是低电平、可否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