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机信息诊断计算机硬件故障

楼主(2011-01-03):
用开机信息诊断计算机硬件故障

电脑出现故障是常见的,有许多故障在机器启动阶段就能确诊,特别是硬件故障,完全可以利用计算机启动过程中发出的报警声及屏幕显示信息确定机器故障原因。下面依照电脑的启动流程,介绍常见硬件故障的类型和排除方法。
开机阶段
电脑启动的第一步当然是接通电源,系统在主板BIOS的控制下进行自检和初始化。如果电源工作正常,你应该听到电源风扇转动的声音,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长亮;硬盘和键盘上的“Num Lock”等三个指示灯则是亮一下(然后再熄灭);显示器也要发出轻微的“唰”声(它比消磁发出的声音小得多),这是显示卡信号送到的标志。这一阶段常见故障有:
?风扇不转动,同时看不到电源指示灯亮。可以肯定是电源问题,应该检查机箱后面的电源插头是否插紧,可以拔出来重新插入。当然,电源插座、UPS保险丝等部位也应当仔细检查。
?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反应,无报警声。你应该着重检查主板和CPU。因为此时系统是由主板BIOS控制的,在基础自检结束前,电脑不会发出报警声响,屏幕也不会显示任何错误提示。此时要从以下几方面检查:(1)检查主板上的Flash ROM芯片,在关闭电源后重新将它按紧,使其接触良好;(2)检查主板BIOS芯片,有可能受CIH病毒攻击或BIOS升级不成功;(3)检查CPU,可用替换法确定;(4)检查内存条,在关闭电源后将它重新插紧使其接触良好或用替换法进一步证实其好坏;(5)检查是否使用了非标准外频。如果你使用了75MHz、83MHz等非标准外频,质量较差的显卡就可能通不过,应使用66MHz、100MHz等标准外频;(6)机箱制作粗糙,复位(RESET)键按下后弹不起来或内部卡死,使复位键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查或者将主板上的RESET跳线拔下再试;(7)检查主板电源。
?电源指示灯亮,且硬盘指示灯长亮不熄。说明硬盘有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硬盘数据线插反了;二是硬盘本身存在物理故障,应予更换。
致命性的硬件故障测试
检测CPU、内部总线、基本内存、中断、显示存储器和ROM等核心部件。此时可通过扬声器发出的“嘟”声次数来确定故障部位。常见的有:
?电脑发出1长1短报警声。说明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内存条试试。
?电脑发出1长2短报警声。说明键盘控制器错误,应检查主板。
?电脑发出1长3短的警报声。说明存在显示器或显示卡存在错误。你可以关闭电源,检查显卡和显示器插头等部位是否接触良好或用替换法确定显卡和显示器是否损坏。
?电脑发出1长9短报警声。说明主板Flash ROM、EPROM错误或BIOS损坏,用替换法进一步确定故障根源,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同型号主板。
?电脑发出重复短响。说明主板电源有问题。
?电脑发出不间断的长“嘟”声。说明系统检测到内存条有问题,应关闭电源重新安装内存条或更换新内存条重试。
非致命性的硬件故障测试
系统发出“嘟”的一声说明开机阶段正常且无致命性硬件故障,进入非致命性的硬件故障测试阶段。这时,屏幕显示显卡型号、主板BIOS信息、内存检测信息等等。如果这时自检中断,可根据屏幕提示确定故障部位:
?IDE接口设备检测信息为:
“Detecting Primary Master... None”
“Detecting Primary Slave...None”
“Detecting Secondary Master...None”
“Detecting Secondary Slave...Philips CD-ROM DRIVE 40X MAXIMUM”
表明两个IDE接口都没有找到硬盘,说明硬盘没接上或硬盘有故障,应从以下几方面检查:①硬盘电源是否有电或接触不良;②硬盘接口线有没有接反、松动;③CMOS设置有无错误,进入CMOS检查“Primary Master”、“Primary Slave”、“Secondary Master”三项的参数有无与所接硬盘不符的情况,最可*的办法是将这三项的“TYPE”都设置成“Auto”;④硬盘本身物理故障。
?在IDE接口设备检测信息下面显示“Floppy disk?s? fail?40?”出错信息,表示CMOS所指定的软盘驱动器有问题。可能的问题有:①软驱电源有问题,电源线无电或与软驱接口接触不良;②软驱数据线接反、松动;③CMOS设置错误,进入CMOS检查“Drive A ?”的类型,如与所接软驱的类型不符应重新设置,目前一般都是“1.44M? 3.5 in.”;④软驱本身物理故障。
?CMOS Battery state low CMOS 电池电压过低,应更换。
?CMOS Checksum Failure CMOS 中的BIOS检验和读出错,应重新运行 CMOS SETUP程序。
?CMOS System Option Not Set
CMOS系统未设置。
?CMOS Display Type Mismatch
CMOS中显示类型的设置与实测不一致,应重新设置。
?Display Switch Not Proper主板上的显示模式跳线设置错误。
?Keyboard is Lock...Unlock it键盘被锁住,打开锁后重新引导系统。
?KeyBoard Error键盘时序错。
?KB Interface Error键盘接口错。
?CMOS Memory Size Mismatch主板上的主存储器与CMOS中设置的不一样。
?FDD Controller Failure BIOS不能与软盘驱动器交换信息,应检查FDD控制卡及电缆。
?HDD Controller Failure BIOS不能与硬盘驱动器交换信息,应检查HDD控制器及电缆。
?C?Drive Error BIOS未收到硬盘C的响应信号,应检查CMOS SETUP 中硬盘类型的设置或运行其中的“hard Disk Utility”查找问题。
?D?Drive Error BIOS未收到硬盘D的响应信号,处理方法同上。
?C?Drive Failure硬盘C对主机信息无反应,检查或更换硬盘驱动器C。
?D?Drive Failure硬盘D对主机无反应,检查或更换硬盘驱动器D。
?CMOS Time & Date Not Set CMOS中的时间和日期没有设置,应进入SETUP进行设置。
?Cache Memory Bad ?Dot Enable Cache 主板上的高速缓存Cache坏,应更换。
?8042 Gate A20 Error 8042芯片坏,应更换。
?Address Line Short 主板上地址译码电路故障。
?DMA #2 Error 存储器直接访问?DMA?的2号通道错。
?DMA #1 Error 存储器直接访问?DMA?的1号通道错。
?DMA Error DMA 控制器坏,应更换。
?No ROM BASIC 当软驱或硬盘上的引导扇区找不到时,BIOS试图进入ROM BASIC程序失败。
?Diskette Boot Failure 软驱中的系统引导软盘坏。
?Invalid Boot Diskette 读出的软盘引导程序出错,换盘再试。
?On Board Parity Error 主板上的存储器奇偶校验错,出错的地址在第二行中给出,格式是:ADDR?HEX?=??????。
?OFF Board Parity Error主板I/0总线扩展插槽上的内存扩展卡的存储器奇偶校验错,出错的地址在第二行给出,格式是:ADDR?HEX?=??????。
?Parity Error﹖ 内存的奇偶校验错?但其地址无法确定。
?屏幕显示“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出错信息,说明键盘有问题。一般是键盘线与主板接口连接有问题,关机后把键盘线拔下重新插紧即可;如重新开机后仍然出现此信息,这说明键盘本身有故障。
以上是笔者在参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探索、积累、总结出的一条利用开机信息诊断计算机硬件故障的实践经验,使用该方法已成功地维修了大量微机,现介绍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在个人电脑的使用和维护上能有所帮助,同时欢迎交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