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池放置5个月,结果现在无法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1-03):
笔记本电池由于有电源供电,由于重量问题,就放置没有安装,之前一直是大约1-2月(最晚的一次3个月内)充电一次,最近忘记这个,耽误了大概5个月,结果昨晚一用发现电量为0,插电源充电1晚后早上发现指示灯(橙色)变为一闪一闪的,电量还是0,现在充电时间一长就指示灯闪,但是电量还是0,bios下电源调整选项是不可选的,是不是那种电压过低保护造成的阿

网友:
要激活,看下电池口定义,用可调电源充

网友:
是华硕的A8---24,有具体方法吗,谢谢!

网友:
电池电量过低,已经被锁死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 ,激活一下。

网友:
用可调电源 ,电压调高一点。

激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样是不是有危险啊,调高多少好点

网友:
激活大法试一下

网友:
调高二V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里有激活大法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现在是直接用电脑充电的

网友:
电池还是一直插上比较好

网友:
楼主是激活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呢,不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多可惜啊,一个电池用了没有20次,还新新的呢

网友:
要 激活了 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有具体操作说明就好了,不知道那里有

网友:
可以调个10V多的电压直接加吗  请说下具体步骤

网友:
有的“高人”就说,电池卸下来不用能保护电池,这个案例证明是错误的。其实买电脑就是用的。电池是耗品,时间长不用也坏。锂电池一是怕过冲(会爆炸,怕怕哦,不过一般现在的保护是相当的好了。)二是怕亏电,锂电池基本上直接报销了,激活的办法你可以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了,(医院里拿死人也是用电击的方法哦)。但是要注意电压和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解锁呢,有说明吗,是华硕的A8---28,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比较麻烦,如果你是自己使用的,建议你找专业解锁地方!同行的话:我说说大概吧,如果不拆开电池的话,你必须知道里面的芯片组合。通过专业软件解锁!或者你可以吧电池拆开,一般有一个24Cxx存储芯片,通过编程器读出来,里面存储的是电池信息,包含电池容量,使用次数等信息!当然也包含解锁位!具体对应的你在网上找找吧,找对解锁位,重新编辑,写入存储器,焊接到板上就行了!注意电池组的拆卸步骤,从正端开始拆,一直到负端,焊接先焊接负极,逐步到正极,不然你弄好到上面又锁了!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就是高手,难怪我上次拆个电池,原来好好的,拆装以后就锁了,今天算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些回复,看来还真的比较复杂,电池应该没有完全坏了,不行还是找专业的解吧,解锁后应该不影响性能吧

网友:
我也有听说过激活,但没有试过。楼主如果好了,请分享下过程。

网友:
刷下BIOS看行不行?我的海尔T68的,也是充不进电,我刷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可能没用了,电池最好是一直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谢回复,这个可以试一下,不过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太久没用了电量没了,重新激活应该可以

网友:
看来你的客户不怎么用电池 那就干脆不用得了  想用的话你就卖给他一块信的完了 你挣钱他满意是不…… (发挥一下销售那三寸不烂之舌……嘿嘿)

网友:
看来你的客户不怎么用电池 那就干脆不用得了  想用的话你就卖给他一块新的完了 你挣钱他满意是不…… (发挥一下销售那三寸不烂之舌……嘿嘿)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呢  这样的情况我就直接换电池了   早知道能激活   电池我就要着了  哎  晕菜了

网友:
用你的电池额定充电电压除以3.6 得到的数字4舍5入就是电池的节数。再用电池节数乘4.2就是充电电压数 ,在这个电压内是安全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提高一点,但要监视充电电流不要过大。充电电压最好不要超过定额充电电压的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还是有点怕怕,想尝试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昨天看了有个什么能解锁的软件,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个比较安全点

网友:
电池饿死了,,很少能弄好的,,

网友:
可调电源激活下试试看   不行的话 就得拆板子查充放电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多谢回复,准备这样试一试看,只能这样的,呵呵

网友:
电池坏了   换新的吧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过保,去找找客服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回复,已经过了2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