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2寸宽的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1-03):
一个方正的22寸显示器花屏就下面话上面不花,

网友:
如果是部分花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下面是横花几道

网友:
看屏线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换屏线吧   软排线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告诉大家下 我知道那有问题了是屏   我换上新的驱动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