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奇怪故障显示器与显卡不能配套

楼主(2011-01-03):
今天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奇怪故障 。。
配置:显示器AOC 919SW 显卡老宝石HD4650 主板华硕G41 内存2G 电脑是去年买的以前没出现问题过
声明:电脑系统软件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显示器也显卡之间 我显卡插在别的机子上用AOC919sw也一样是黑屏
客户一台兼容机开机黑屏屏幕无显示。键盘有反应可能听到开关机声音 。 刚开始怀疑显示器故障拿个店里的联想19液晶插上 电脑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我把AOC919sw插在别的电脑上也是好好的。。
我一下子闷了。。在接回原来的注意一样没有显示。。信号无输入显示器亮黄灯。。。。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就是显示器和显卡不能兼容。。。
由于我没有相同型号的显示器还有显卡不能具体测出哪里故障。。
我显示器919SW插在别的5 6台机子上试也没问题。。。。 主机插别的显示器也没问题。。就是无法兼容。。
但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之前用别的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使用 要是拔掉显示器 换成AOC919SW还是无法显示 。再插回之前用好好的显示器也不能显示器。。就没有了行场。。。 只要一插上AOC919sw显示器 显卡就像是保护了行长输出。。。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无法跟客户解释

向论坛的大哥大姐阿姨叔叔请教一下。

网友:
还真没听过见过这问题

网友:
紧急求助中,。。。。大家快帮帮我

网友:
之前遇见多台这个情况, 换块驱动板就ok, 你找个通用驱动板接到原装高压一体板,接原来那台主机试下

网友:
如果显示器是新的,可能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或者显卡本身的问题;就是兼容方面的了;就譬如DELL的几款机器,你找同样的DDR2 533的任何容量的条子上去都给你提示内存错误;你上他的533的条子就正常,他只认533的;典型:商用的 SC430!如果他的显卡上带有DVI接口,可以尝试用DVI转VGA头接上显示器看看。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手里有没配件的话,确实难办,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些显示器除了红、绿、蓝、行、场信号外,其它识别脚也起到作用。有可能是这些识别脚定义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解决办法是换信号线,或换驱动板,

网友:
不知道显卡为何会保护行场输出。。匪夷所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之前与该显卡用了一年多了 都没出问题。。我想理解具体是哪个信号引起显卡保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块不同型号的驱动板肯定解决。。我没有同一型号的驱动板不能具体测出是哪个信号引起的显卡保护

网友:
你没插着显示器重起电脑试试,有的显卡可能不支持热插拔,一到进系统就无显示在DOS下可以显示,要是能开机时显示的话那得把显卡驱动卸掉重装一下了,要是还不显示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找一根好的信号线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支持热插拔的 我用别的显示器试过OK ..单独在没开机的时候插显示器也一样没有显示

网友:
显卡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由于没有完全一样的显卡我也测不出来吖 。。。   这事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
换块同型号的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