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內有一顆溫度保險絲保護嗎

楼主(2011-01-03):
功放機不良 用表測電壓輸出時不小心表針碰到另一腳 導致好似短路 原本有25v-30v輸出 沒有電壓 測變壓器初級有220v輸入 但次級沒有輸出 測次級繞組各保險絲沒有斷路 用表電阻擋測初 次級阻值無限大 應是斷路 變壓器內是不是有一顆溫度保險絲保護嗎 但拆開找不到 是沒有這保險絲 還是我不懂找 或變壓器已死 請幫忙指點謝謝

网友:
变压器死了,温度保险不可能在初次级都有的,你量的初次级都为断路,这明显不是温度保险的问题了

网友:
进口电器变压器内有温度保险丝,如断路,则初级不通,变压器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是要拆塊鐵片出來會找到保險絲嗎

网友:
大部分都没有保险丝

网友:
要看温度保险丝接在起头还是接在未端,接在未端的话,可减少一个档位至210V端。接在起端的话,只有拆铁芯和线圈。

网友:
这个变压器目测来看拆开的工作量非常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低频100%国产,内置感温非常少见(总体温度不高)

高频的多一些

网友:
变压器一般没有  电风扇电机就有很多

网友:
部分串接在两档110伏中间的,查下看。

网友:
初级断路一般是在温度保险或两端头,断在中间的少见。
有些初级端头是3个的变压器,温度保险断了非常好办,不需拆开,改接在空端头上就解决了。有3头的话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质量好一点的变压器是有这个保险的,,

网友:
这类变压器查看初级接线柱,引线是白色的就是保险了,如是漆包线就是线圈,仔细观察下。马兰士和先锋的机器都很方便看到。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便宜也不好找啊,一般只在初级装温度保险,次级不会去装的,温度保险是要撕开青壳纸才能看到的,你这个变压器估计没有温度保险的,设计好的变压器发热量很小的,看来你要破费去买新的了,估计还不好买。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還不肯定變壓器是燒毀 怎樣用電阻表測變壓器初次級繞組好壞 請各位再指小弟

网友:
估计变压器坏的可能较低,一般烧保险。看你说输出没了,那不是初级坏了。输出是次级的。看看次级你短路的那个位置连接的整流二级管子是不是烧掉了。还有,初级和次级本来就是隔开不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回覆
你說得對可能變壓器未燒 初級 次級怎樣用電阻表讀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