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还有办法救么?

楼主(2011-01-04):
迪兰恒进HD3850北极星
512MB  256BIT  DDR3
8颗显存
位置是:
                           U502        U501        U402             U401
                                                                                                    U302
                                                                                                    U301
                                                                                                    U202
                                                                                                    U201

现在的问题是,U502被干掉了(客户说是发货途中弄坏的)显存芯片是被生生的抠下来的,板子上的焊盘掉了好多,补焊盘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是开机花屏。各位高手看看还能救么?

网友:
板子上的焊盘掉了好多,补焊盘的可能性不大,我对这种板子的做法是扔到料板堆里

网友:
实在没招就得补点呗

网友:
把通道关闭一半,用256M显存吧

网友:
怎么关我都没看见过能说一下吗?

网友:
怎么关闭通道?大哥,说的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关闭,说的详细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要刷BIOS,屏蔽该通道就行了。但是BIOS还需要高人提供。。。

网友:
技术小组的大哥们,帮忙看看嘛!

网友:
迪兰恒进HD3850北极星 512MB DDR3

网友:
继续求助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料堆的去。

网友:
收坏卡  50¥  淘宝交易  13588520655

网友:
经过我的观察,减位宽这一说从来都没下文。为什么呢,BIOS修改软件能改频率但不能改位宽,要是有128B位宽的BIOS则是厂家有出品这个型号的阉割版显卡,如果没有生产则高手也修改不出这个128B的BIOS。有些帖子中提出拆显存减一半容量还能用的都是些AGP的老卡。

网友:
通过修改BIOS,显卡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
刷个3690的BIOS就能解决了。再拆出上面4颗用来修其他的坏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测下显存管理是分几个区。如果是四个把U501拆掉试下。还有就是修改显卡BIOS关闭坏的那一半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