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导光板和屏之间的滤光膜排列问题

楼主(2011-01-04):
昨天修了个17的联想的显示器,本人生手,故障像是开机显示下就黑了,再开重复上述现象,但指示灯显示正常,费尽周折查到是灯管坏了,拆,边看资料边动手,好在一切顺利,灯管弄好后,安装导光板时中间的三层滤光膜 给弄乱了,刚开始还不知道这就是导光膜呢,有没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呢?我是随便装好的,装好后总感觉显示效果没原来好了,是不是就是导光膜没按顺序装导致的呢?求助各位老大给讲下经验!

网友:
那是有顺序的   放错的话     你装好之后      点亮屏感觉反光

网友:
给你个图看一下吧,对一下顺序有没有错。

网友:
都差不多,看不出来的。。。总之这个顺序不能乱。。以后要小心。。。

网友:
那张图好像和目前的屏不符,都是白色的,没有所谓的彩色基板,其实楼主很简单,你随便找一张废屏拆开看一下就知道顺序的,另外,玻璃板(最厚的那张)放在最后面,最不透明的放在靠近屏的那里。有一张变换光线会变颜色的(可能就是上图说的彩色基板吧)不要放在和LCD屏在一起。一般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找你说的拆了个废屏,结果打开一看它的里边是两张,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液晶本身的吧,我说的是液晶后面有几张的排列顺序

网友:
拆的时候不注意  哎  幸亏我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有这么好的液晶维修呢资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愿意的话45055213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