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W220 5V电感发烫

楼主(2011-01-04):
神舟 W220 5V电感发烫,5V正常,没有拉低,,,待机0.05,不触发,开机按键一段3.3V.一端2.4V,不知道正常么,对神舟的不熟,感觉开机键应该是一端接地才可以把3.3V拉低,给IO发出信号,这个再怎么拉也有3V,无图纸,无解

网友:
用镊子将3.3V一段直接接地。(前提是低电平触发)。如果未按开机键之前一段有3.3V,而另一端为0V,且不接地,则为高电平触发,2.4V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5V电感发烫是不正常的,在基地上收一下,找下有没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接地也是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