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屏不显示

楼主(2011-01-04):
最好下载一份图纸,测量主板显示接口的波形或者对地阻值,确定主板是否存在问题。没有图纸的,可以测量显示屏电路板的电位器处,是否有10V以上的电压,有,屏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没看懂你到底要说什么哦

网友:
外接一下看有没有显示,若有可以先换块屏试试   换屏前先测一下屏线有没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