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显卡用的是多大的锡球

楼主(2011-01-04):
一台苹果G4笔记本,显卡虚焊,从侧面看有两个锡球连在一起了,想拆下重新植,但不知道是用多大的锡球?

网友:
1、拆下来看对比一下你的锡球大小;
2、也可根据显卡的型号对应的钢网型号,钢网上有写球的型号的;

网友:
钢网上有写球的型号

网友:
显卡锡珠有0.5,0.6的,你得把显卡型号发出来。

网友:
关键是看显卡,不是看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小卡的话一般是0.5  大卡的话一般是0.6

网友:
显卡吹下来看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大部分是0.5的珠,要看显卡了 ,置珠网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