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1-04):
来自: 云南曲靖 来自 云南曲靖
哥们,看看这个,对你有提示的
我在今年4月向昆明格林电脑公司购买了一批电脑一共53台 显示器共51台 型号是长城z221
购买后带回本地从投入使用开始边不断出现故障,(故障为:黑屏电源不通指示灯不停闪烁)从2008年5月1日投入使用开始到10月1日 50台电脑中出现故障显示器高达15~20台,由于是3年的免费质量保证,我从一开始机器出现问题就要求调换新的,但格林公司总是以机器没到货为由然后发给我他们公司的代用机。由于机器故障频率高所以我要求他们跟长城公司联系并安排技术人员到我处检查其主要目的是确定这批显示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我几番要求,格林电脑公司终于安排一个长城显示器售后维修的技术人员于2008年10月4来我处,并于当天开始对机器进行检查,后证实是产品本身设计缺陷其中一3极管设计过低
造成显示器的故障,为此他对我所有的显示器进行了改装每台显示器都拆开加焊一电子元件进去。该技术人员同时也承认这型号显示器在出厂就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一开始没有检查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在他来我这里之前就已经知道是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把要加进去的电子元件什么的都带来了。
确认是由于显示器本身问题后,因为我是开网吧的显示器存在这么大隐患对我来说非常不利,在加之从我地发货到昆明 和从昆明发货到我这里的费用很高(一台机子上下一次就60到70元一般都发客运很少发货运),为此我要求格林公司给我调换其他显示器,但多次提出要求对方总找种种理由故意回避或拖延时间不予调换,最后我实在追的紧的情况下他们借口长城公司不退货所以他们不给我换其他机器。
在整个事情从5月到11月中,其实长城z221显示器在5月就已经停产了的这是后来那维修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的,但是格林公司一直以来都告诉我是货没到,所以拖到显示器过了那么几个月,以至他们借口时间太长不给我调换。
以上是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出于对315的信任,我请求你们为我主持下公道,商家以次充好,被发现后还不调换。
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