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的时候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8E

楼主(2011-01-04):
我用安装版做系统居然蓝屏,代码是0X0000008E,这个电脑原来就经常蓝屏,他原来的是金士顿2G DDR2的,经常蓝屏,后来我就给换了一个 金泰克 1G DDR2 用这个也蓝屏,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虽然能装上系统,但是装上系统之后就有一个 其他PCI桥设备 怎么装也装不上,那个PCI桥设备就是网卡驱动,上官网下载了一个网卡驱动不好用,然后用网卡芯片组强制安装也不行,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板子 还是内存呢!!!!!

网友:
找几根内存试试看,,不行有可能就要做显KA 咯,

网友:
换了内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主板了,还有要检查一下硬盘,有些硬盘坏道也会导致蓝屏的。

网友:
装不上驱动的芯片把它干掉i

网友:
硬盘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
0x0000008E: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
1、检查内存是否插紧,质量是否有问题或不兼容。
2、更改、升级显卡、声卡、网卡驱动程序。
3、如果是windowsXP系统,请安装sp2补丁 如果是windows2000系统,请安装sp4补丁。
4、杀毒。

网友:
驱动  硬盘  重新做系统

网友:
是什么机器,是台试的?就换个内存,在不行测试下硬盘,在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我觉得吧,应该先从硬盘,网卡那些可以拆的先拆了,能不装的先不装,再装看看,如果再不行就是主板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大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换个确定好的内存在看看

网友:
电脑什么都是新的,然后装了系统就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硬盘的问题用MHDD扫描一下 如果有坏道就是硬盘的问题被,我上网看了 说什么驱动不兼容 软件问题吗?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驱动全部都不用打看下会不会蓝屏,如果不会难后去官网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