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213T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1-04):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主板,L41SA1,故障是不码,仔细查看板子,发现显卡被做过。详细询问同行显卡做的如何,有没有掉点,同行保证说做的很好。既然显卡这里没问题,就安心查其他的了。插电机器待机电流0.03,上电:电流从0.65跳到0.85后停住。测试CPURST有,接好诊断卡跑FF。用波波打内存 SB_SMB_DATA,竟然没发现任何波形。看来还没到读内存这部于是去查LPC上的波形。测试LPC_FRAME#,发现正常。测试LPC_AD0,发现波形很怪。当把波波时间打在1S的时候,发现只有一次的下拉波形,在模拟波波上也就是所谓的单脉冲。正常的一般有3次大量的数据交换的。于是把时间调到,把波形抓下来。从波形上看,CPU发出的第一次寻址,已正常到了内存,但并没有发出第二次,没能把BIOS信息读出后写入内存。

那原因可能是BIOS并没有把正确的入口地址读出来,告诉CPU。或是读出了正确地址后,没能正常发出。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先刷了BIOS后,发现问题依旧。看来还得做桥了,桥是打的红胶,问题不大。做好后,测试OK,此机器修复。
为了便于记录,把正常波形抓如下。
LPC_AD0

内存:上面SB_SMB_CLK   下面 SB_SMB_DATA
总结:其实不跑码,并不难维修,都是可以从各种波形上,知道档在哪里了。
图象发不上去,完整波形和维修记录,发附件上传。

 会员1275261300鑫豆2024-4-4 21:21

网友:
小小白看不了波形好想看看啊

网友:
刚有人问,为什么模拟是单脉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单脉冲,是速度太快,模拟不能象数字那样抓下来分析而已,别进入误区。

网友:
陈总从北京实地回来后,完全不同了。

强烈支持。

网友:
波呢?

网友(点评):
图片发不上,你下载PDF

网友:
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维修经验和方法!谢谢楼主!

网友:
看不了波

网友:
看不懂波波!不知道有么有关于波波的说明呢!

网友:
呵呵   楼主说的波波应该是示波器吧。

网友:
务实电脑  很是厉害,向你致敬

网友: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我一直有两个问题捆饶着我。

网友:
先在还没有发展到用波波呢

网友:
多谢楼主 发这么好的帖子 ,希望以后多发些 不跑马的 案例

网友:
看来波波很重要啊。可是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我常修这种板子,对不开机的板子也很是头疼,有时是南桥坏有时是北桥坏,有的是少电压

网友:
多去看各路信号,还有小电压,中断等,这样能比较准确的定位。

网友:
向LZ学习了  对总线不是很了解  还有不懂的是LZ到底做了哪个桥

网友:
LPC是挂南桥下面的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以为自己学得已经七七八八了,现在见到楼主的维修帖子,唉~~我也只不过是个三流维客,用波波其实我只会测南桥是否起振而已,想不到还能用来测什么数据交换,请问下楼主大人,SB_SMB_DATA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I2C总线,数据线。CKL是时钟线,相对应的。2个是一组

网友:
师傅强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