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显示器老是出现制动调整那个。。。。。。。。。。 ...
acer的显示器老是出现制动调整那个。。。。。。。。。。。

楼主(2011-01-04):
acreacer的显示器老是出现制动调整那个, 有请问高手这一般都是数码问题啊! 给个朋友修不好意思要钱,驱动板换了贵贵的,请教下高手真么修这个啊。。。。。。。。。。。。。。。。
显示器
ACER

网友:
j检查一下面板按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明显的啊 ~~你拔掉按键还会不会!你排除过没呢?
漏电了,你就直接换自动调节那个按键

网友:
先排除面板吧。。。

网友:
换驱动板,先把按键干掉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初始一下试试

网友:
自动调节哪个按键漏电了,先把它换了吧

网友:
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维修牛牛
的帖子
我不太会修液晶,怎么判断按键是否漏电啊?就是吧按键板拔了试一试还出现吗?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
把面板按键全换了,看它会不会呢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