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11-01-04):
今收到一块主板478针,却用二代内存,pci-e显卡,进系统死机,仔细观察
发现网卡芯片坏掉,吹下即可。

网友:
怎么会是网卡的事呢,

网友:
雷打掉的吧!

网友:
网卡烧坏引起的短路?

网友:
说清楚是板好没啊?

网友:
那有可能IO或你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2011-05-29):
此板已好,可能是网卡击坏的原因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
华硕的主板网卡坏的好多,楼主的还能开机,前段搞的几个小板华硕的开不了机,网卡烫手,拆了就好

网友:
雷击坏的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故障以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问题,把网卡吹掉就行了吗吗、

网友:
吹掉后最好把BIOS里原来的禁用了,华硕的板子吹掉后没禁用bios里的选项,后来单加了一个网卡老是死机,禁用后OK

网友:
网卡 还能   造成死机??

网友:
是不是打雷打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2011-06-28):
雷打有可能,我碰到过,ASUS的。

网友:
内存的负载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