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独立显卡板机器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04):
带显卡板的机器是越来越多,希望大家积极写下自己的经验!
asus a8 z99 acer 4710等,都是带独显卡板的,遇到这种确实很麻烦
一般故障是花屏,这种现象明显,判断起来简单,正常修起来也好修,显卡板拿下来把胶刮刮,放BGA上加焊就OK,但我遇到过ASUS的本来是花屏,做完显卡之后屏不亮了,光听到LOGO声音,一开始不知道就把显卡狂干,换芯片,换显卡板,还不好,最后实在没地方搞了,才把北桥干了一下,唉!好了。
     还有个故障就是不开机,电流有跳变,带独显板的机器,一般人都会想到显卡,但我的经验只要显卡板没修过的,一般不是显卡板的事,像ASUS AMD的,一般是北桥,它是NVI的小北桥,发热量大,很容易虚焊。
      还有个故障是能听到开机声音,但屏幕不亮,外接有信号但没图像,个人觉得这种是最难判断的了,有的是显卡的问题,也有北桥的问题的,还有是BIOS的问题的,遇到这种确实很头疼,大家都知道ASUS AMD的一般是北桥,但也有做了北桥不好的,也有刷了BIOS好的,我只要遇到这种一般都得搞一天,最可气的是搞一天有的都搞不好。大家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绝对的 比如你说的AMD的一般是北桥 关键是懂得原理 再不好也能查出来

网友(点评):
多谢分享,这个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的确是难判断的,只有替换法排除了

网友(点评):
还给大家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判断:遇到A8系列的我都是先用风枪200度温度吹桥15秒到20秒左右,再装显卡板,一般都正常了,这时再确定上BGA台加焊桥,这样做以免误判。

网友:
前天就是碰到这样一台机器,后来一查北桥少个供电

网友:
我也是根据经验来讨论的,但没实质的东西,希望有经验的都说一下,什么信号虚焊,或者其它的,谢谢了!!!

网友:
我的判断方法是找图 打一下显卡曹的数据线阻止  来判断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问题是可以量到的吧,比如量PCIE总线的差分电容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前几天我修过一台4710的,显卡换过了,所有信号线也都测过了正常,北桥也加热了,还是机器能开机,就是屏幕不亮,到现在还没弄好。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都怎么搞啊???

网友:
如果判断显卡问题关键在第一次维修  如果掉东西了 或者问题出现了没发现就不好修了

ATI 的听见开机声音,没任何反应的我遇到的都是加焊北桥MCP 或者北桥是6150  6100 或VIA

英特尔的南北桥芯片组 独立显卡ATI 的 如果电流是0.9A遇到的是北桥 ,加焊 855,  915,  945,  965 都遇到过
  英特尔的南北桥芯片组   独立显卡 NV的多是显卡问题, 7200  630  603   620  730等基本一个月接到好多台

网友:
同感,我也是靠经验,就是和你说的那样。

网友:
我的A8J还没搞定,能听到logo声音,而且没装键盘也使劲嘀嘀嘀响报警,显卡也重做了,槽也加了,北桥也加了,无解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BGA故障太多了。

网友:
看来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谁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用示波器具体测什么啊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一个Z99D 独显的,开机有声音就是屏不亮,第一想到的是显卡,
也巧手上正好有太一样的机器,把他的显卡拿到我的机器上能亮,在他的就不亮
后来判断是北桥虚焊加焊后就显了。
这种问题也不好说,还要靠个人经验跟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的是北桥吗?我一直不敢做,有好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点评):
0.9A 或者0.7左右的遇到的是北桥

网友:
最好还是看测量的数据 不要一味的凭经验判断 经验有些时候也是会误导人的

网友:
我说的都是我以前遇到的,给一下提示,有的时候胆大一些也不是坏事情
我觉得如果内存控制器本身在北桥里坏了,打内存阻值,累坏了也量不出来

网友:
开机没显示但能听到声音还是第一次听呢

网友:
这招倒是个好招,有机会要试试,遇到这种有开机声音,不显示的,我一般都干显卡,还都让我蒙好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但是要细心

网友:
是啊,asua的机子就喜欢出这样的毛病,开机暗屏,有声音出来

网友:
是呀 asus d以为是显卡 结果弄了还是不亮 把北桥弄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