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30 焊南桥后不跑了

楼主(2011-01-04):
最初时好时坏,最早北桥问题但焊了半天都没焊化,温度也上调了很多但北桥就焊不化,最后网上查了说南桥通病,焊了就好,就准备焊南桥,动南桥之前我点过根原来的问题一样,时好时坏,,焊南桥一样的,第一次没焊化(就点不亮了),升温两次后,焊化了,刚刚化就停止了,但还是焊不化,

网友:
最后一句打错字了,是还是点不亮

网友:
你什么BGA机器啊

网友:
用BGA不会那么能下吧     曲线看看是吧是跑对咯

网友:
看来LZ做BGA还欠缺经验,锡珠没有焊化就停下来。

网友:
q我原来做,一般都这温度就化了,360BGA  但这个板子材料可能能要好,中间地线多,,焊化了就停止了的,,第一次焊没焊化就点不亮了

网友:
LZ
为什么在动桥之前不稍做见检查呢
故障有可能被越修越大了

网友:
有点粗心,不做检查就直接搞BGA,不过如果是通病的话,这样做无问题,可是LZ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