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不上网络

楼主(2011-01-04):
和别人共用网络,别人的正常,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的网络显示一个问号,请问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ip冲突,DNS没有设置

网友:
排除路由问题
请用
IP快速设置工具 萝卜出品
帮忙

网友:
直接一台试试看会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如果没有换一个好的交换机或路由器

网友:
中心又土
的帖子
点自动获取IP和DNS,然后修复一下。

网友:
两台电脑各加IP 就好了

网友A:
重启一下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