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又纠结了!!!!求助!!急,

楼主(2011-01-04):
一T40 7500显卡的板子。外接正常  接屏背光亮无显,
显卡已经换过两个全新的。
  屏和屏线已经用其它板子点亮过了。确定板子问题。现不知道杂查了。师傅们来支支招。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北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杂判断的?外接都显示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 ,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多一点。看看有没有少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我已经换过两个全新的。客户拿来就这故障。换两显卡都坏不可能吧。再麻烦说下北桥是杂判断的。。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看看北桥到屏线口那几根信号线咋样了。。

网友:
查屏接口的信号线
有无信号

如果没有
查显卡的外围

网友:
建议测一下显卡到屏线接口的信号有没有断线的,一共八根线,很好找的,对着点位图测一下,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查查屏线接口有无信号,接口和显卡之间线路

网友:
刚又把屏拆开测了下。。屏上信号都对。红绿蓝 时钟。都有电压。
线应该没断的情况。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你的屏线跟板子上的接口的地方有不太接触好咧,高压板那边的信号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查到主板上屏线接口36角LED PWR没有电压,其它基本正常。
这个角的电压应该有的吧。?根线这个是从PWMH4里面出来的。会不会PWMH4坏掉了。

网友:
换过还是一样。。直接拉跟3。3V电压过去也不行。现在束手无测了。。。大侠们再给支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C:

LVSD怎么会有红绿蓝
四对信号线有波形否

网友:
波型?没示波器没法看。
  我是打的屏上面的角。4组线都有电压。3。3都正常。

网友:
象你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就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LED PWR没电压  就先修吧

网友:
查下屏时钟

网友:
这种的话测下64根DATA线,,其中一根有问题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背光不亮? 看看高压板有没有供电, 没有的话直接飞个16供电过去。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LVDS信号吧!

网友:
最好查下其他线路,有可能是板的线路问题,这么久的板很多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有可能是屏没工作,屏供电正常吗。你飞的3.3V是从哪里飞的。建议从系统供电飞。

网友:
屏线接口有两个MOS管,看哪一个没有电压,在南桥边上的供电飞线过去,
T4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拿个好板量下接口对地阻值吧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实屏的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正常,供电啊,开启信号啊,系统管理总线啊,还有时钟,数据等。

网友:
我不明白了。你套屏线盒屏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