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

楼主(2011-01-04):
各位~~你们在修显示器电源板的时侯量电压的时侯怎么正确判断地线来确定这个电压有没有
老师教我的时侯我感觉有的电压量的不对。是表笔接地的地方不一样所以电压不一样
请问。如何正确的找出地线量这个元器件的电压,修主板的时侯地随便往哪里搭都是一样
为什么修显示器的时侯地就是好多个地方,不能乱搭地线来确定电压?

网友:
有2 个地线  冷地  热地  看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冷地热地我是没听过估计我师父都不知道吧~~
你就说液晶显示器是不是就两个地线一个冷一个热。电容的地线是冷是热呢~
我在量变压器的时侯要用哪里的地线量呢~~~请教楼上的兄弟

网友:
开关电源才有热地,热地是和市电直接相连的,不小心会触电的

网友:
电源板区别大,前级都是以大电容负极作为地线,后级就可以用螺丝孔作为负极,驱动板和高压板上没有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电容那里的负极是热地。后级螺丝扣那里是冷地。量开关电源那里的电压用热地,后级输出那里的电压 用冷地接地来量电压,并且是用直流档。这里电压电不死人,大电容那里的电死人。不过你蹲在木头椅子上,一个手摸 也电不死。

网友:
一般电路板上冷热地都有一个明显的划分区域,多看看多比较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以前在pwm控制器那边用万用表地线接地线,结果电阻爆了,保险丝也断了 T.T

网友:
就看你测什么地方的电压了.如果你测输出的电压,就找驱动和高压上的电容的负极.如果测电源初级的电压就以大电容的负极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