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寸液晶电视奇怪故障~

楼主(2011-01-04):
原来故障为亮一下黑屏,检查发现电源无高压输出给高压板,为了加快维修速度决定换电源板,故障板以后慢慢修。正好有一台三星46寸屏幕破了,拆了它的电源换了上去屏幕亮了,以为故障修复了。想测试一段时间,但屏幕太大太重正面看不到,于是组装起来想放地上看,结果发现只要喇叭发出声音背光马上熄灭,关了声音或者接pc av一切正常。崩溃!!检查驱动板各供电正常,电容也没鼓包。再后来发现接一个喇叭就亮了,看来问题还是在供电 功放哪里,但又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故障,帮忙一下啊!~

网友:
看看功放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电源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试机一天了正常除了喇叭只有一边能用,但不明白功放和背光之间有什么联系,背光熄灭的时候电视还是有声音的,按键 遥控都能用,说明驱动板已经工作了,就是背光不亮!可惜找不到电路图啊!

网友:
个人认为电流不足,背光比伴音功放电流大一点。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行,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