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M2问题

楼主(2011-01-04):
一张七彩虹C.NC65-M2,开机开到不到进度条就断电了,有时开机不到5秒就断电了。用光盘PE和U盘PE进都是一样。桥也有烤过,IO也有换过,BIOS换了3个。希望有谁知道解决方法说下,

网友:
换 个 CPU试下..我的C61就这问题.修了一圈.换个CPU.就正常了...郁闷了一下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的是桥虚焊的。还有bios问题导致的,刷新BIOS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时烤桥烤好了

网友:
先把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像保护了。摸摸有没有热的芯片

网友:
我遇到一次和你差不多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