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板子不加电

楼主(2011-01-04):
华硕的板子 不加电 能强加电  复位针 0.8 低电平  跑线 发现 复位针式接 IO的  是 不 是 IO 出问题了 IO的型号是 IT8712F-S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 代替

网友:
IO的型号不是很全的啊,
IT8712F-S 很多种的 , FXS KXS IXS? 很多种的, 一般要乱代哦。
原型号代换

网友:
没开机复位是没有的

网友:
不加电,又能强加电,什么意思,没明白你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