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1-04):
IBMT41机器开机没有问题就是机器如果热了就会出现假死机的现象,强行关机后立刻开机也能开开就是到了XP滚动槽相当的慢。显卡已经加热两次了,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求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急,急   急

网友:
兄弟 为什么一个劲的加焊呢? 为什么不重新做一下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T41     死机现象   你可以把风扇  部位的灰尘清理一下  涂点硅胶
之后在从新装一个系统···    目前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用软件测下温度。。  CPU或显卡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CPU温度  还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