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usb-hdd開機問題(杏雨梨云中秋版)

楼主(2011-01-04):
請教usb-hdd開機問題,使用杏雨梨云設定usb開機,設為usb-hdd,並將usb插於機器上bios設定usb-hdd booot
重起機器卻無法由usb boot,杏雨梨云設定  (標準安裝 fat32) 請問是哪裡出問題(台灣)

网友:
硬盘启动选项里,把USB,设备放在,硬盘前面,启动就,OK,啦

网友:
硬盘启动选项里,把USB,设备放在,硬盘前面(設定為  usb-hdd),但是無法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打开能看见硬盘的那个模式里一般会是有硬盘 和USB设备 你把USB移到上面就好了,

网友:
有的在外面外设置USB第一引导而硬盘选项里没把USB调到硬盘前面是不会引导的

网友:
先用惠普的格盘工具,将U盘创建成一个DOS启动盘,能够从USB-HDD进入后,再安装杏雨梨云,看行不行。

网友:
有的板子不支持啊

网友:
目前可以啟動,但是執行主題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