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 不通电

楼主(2011-01-04):
遇到两片这样的主板了,多是没有触发前内存供电的1‘8v偏高有2.4V,供电由FP6321驱动双场管的。(IO部分信号正常接受和发出)。请高手指导。

网友:
正常的插上内存就只有1.8V左右了

网友:
看看南北桥的供电电路 921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也是一样的由有2.4V

网友:
能把具体的电路图画出来吗

网友:
跟据你说的2.4V可能是正常的.你在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IC 6321 和场管换了吗

网友:
把6321换掉。如果没有同样型号。用9214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