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一定要开机之后才可以充电吗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点评):
怎么有这种讲法呢?充电电路,同开关机没关系啊?

网友:
一般不用,关机就可以充

网友:
主板,电池,外接适配器如果正常,那就可以冲电,不必开机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机器吧,大部分是可以不开机充电的,但也不排除。。。。

网友:
怎么看不到可调电源的的电流变化,主板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时电量也在变化,说明主板和电池都没问题吧

网友:
98%的机是关机都可以充的。。。有个别的要开机。

网友:
关机是可以充电的。而且冲的会快一些。

网友:
其实你可以看电流变化。如果你不不插电池时电流小点,插上电池电流要大一点了。z这样看看你的板子是不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我见识比较少,见过的机子插上充电器就能充电

网友:
电池的电量是否已满。

网友:
我也没见过要开机才能充电的机子.可能见识少吧!

网友:
惠普6535,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变化,本本不开机怎么看电池有多少电量

网友:
背光开启是高电压有效吧!不接屏能不能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