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跑到显卡内接不显会不会影响到外接也不显

楼主(2011-01-04):
T30跑到显卡内接不显会不会影响到外接也不显,因为内接老是时显时不显,我怀疑外接应该正常,只是内接影响,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那你在插个外接看看是不是也一会显示一会不显示的,要是还那样的话就要考虑你的显卡是不是空焊了啊。

网友:
晕,背光问啊,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嘛,实在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先换一个好屏和屏线试试,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屏线。 外接下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