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T60检测不到网卡.

楼主(2011-01-04):
   T60检测不到网卡,发现不了硬件.

网友:
网卡坏了被 买个USB的吧

网友:
  网卡芯片是颗粒型的么?  加焊一下,虚汗的比较多,。。。  卜行就重新值个珠。

网友:
客户卜修的话,加个USB 网卡也可以。

网友:
BIOS里看看能认出来吗

网友:
看看系统有无驱动 测一下网卡芯片电压及晶振

网友:
bios里面先检查是否启用

网友:
抓不到硬件。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  换个网卡芯片

网友:
插网线就好了

网友:
说什么的都有,你们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有高手吗????继续征集。。。。

网友:
换IO就OK。之前修过一台~

网友:
看网卡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EC虚焊~网卡本身坏

网友:
更换网卡,要更换好啊

网友:
网卡芯片本身或者工作条件不足(包括与南桥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