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码片的笔记本屏可以用通用笔记本屏机器上吗

楼主(2011-01-04):
请问各位老师,我手里有带码片的笔记本液晶屏可以用在通用屏机器上吗。如果不可以直接用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吗。谢谢。

网友:
直接把通用码片兑换就可以了

网友:
移植码片  通常料号为U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象有些屏没带码片的,通用码片是用编程器刷的还是直接购买的。

网友(点评):
通用码片是用编程器刷的还是直接购买的 回复:直接淘宝购买的 刷的麻烦 !资料难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淘宝没有找到通用码片,能提供个链接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