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天逸F41A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4):
第一次发帖发在原创维修经验发布区编辑了4个小时  很多人说看我帖子费力
我个人爱好 不喜欢打标点 希望看到空格 就是标点吧 谢谢大家了
还有申明帖子是在我男人帮助下写出的 我只会一点点普通的 很多信号也是问他的 所以大家别喷我
还有天天喷我 给我留言的朋友们说我天天灌水的朋友们出来瞅瞅拉
申明:相机不是单反是F83T 不太会调节- -(可以开微距模式)
高科技额 有点模糊不过有些还是可以的!
下面进入正题:
进水机器LENOVO 天逸F41A维修一例
LENOVO 天逸F41A型号7757 板号IEL10 LS-3457P
闻问:(我的话省略)客户说进了点水机器就不亮了,先开始灯还亮 给自己按2下就不亮了!(暗喜) 客户说能修就修修,不行代价太大就直接给我换因为独立显卡板加主板 报价 换的话是1600 修的话等通知。—客户回去了!
望:拆开,看主板,进水了,取出主板SOMS电池,(电池是我下 也是我上的 哈哈 )酒精擦擦干 吹风机吹吹干!插上电源电流0.01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看了图纸F41的上电时序图
IO KB926工作条件 很多脚不触发 然后直接更换了。再开机。还是不行 。查IO输出正常 (放心了) 往上查发现PQ23 击穿 更换掉 再查 无问题后加电电流0.83 不知道是正常。这是不上显卡的电流。证明主板工作了!如图 PQ在最上面那2个
以为问题解决了 就直接上显卡了,显卡插上去 结果是不显示!
查显卡电路1.8V
3.3V
都正常啊 场管PQ3也正常。检测屏接口,无电压 就不输出!
直接做显卡。显卡做好后的电压是1.23 不显示 查接口 还是没电压
其次直接跟换显卡 手上有现成的630 631 。(争执后我叫他换了630
630也是别人换631套下来的 所以不值得直接升级 再说没报价 立刻给客户报价800
主板问题大 显卡版问题也有 进水严重 等等等!
之后久违的联想LOGO 出来了 虽然简单!
出来后进系统测试很慢 以为是主板问题 进水没处理好 于是加焊了硬盘口那的小芯片(什么芯片型号不知道了早就加焊了好几次看不到了)
倒塌!后遗症 以为没救了 后来换个硬盘测试 解决了!
虽然修复看我说的那么简单 其实做起来很头疼的,手指瞧键盘酸死了! 看了不加分的没良心!

上主板全图 !

网友:
你敢用酒精擦主板,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看来这个机子没什么大病,

网友(点评):
密语:大病直接仍了 换主板 价格都抱好了 如果客户800不修 直接安快块的料板上去

网友(点评):
用酒精擦没事的,只是干了之后颜色不一样,有点发白。闻洗板水头晕我常用酒精。原来还用自来水把我的台式主板洗了几次呢。显卡老是接触不良,直接仍水里面洗一遍。晾干就OK了

网友:
价格不错,我们这里报这个价,客户早就说不修了,买台新的

网友:
我们这是个大学城  学生基本都很有钱  一共50几个学校吧 !

网友(点评):
这简直是维修的天堂啊。。。。。。。。。。

网友:
很难得,技术到位了。
NB我还不会修啊,学好主板再慢慢学NB了。

网友:
解释解释:不会用单片机那种的 家里都是单反- -  单片只会按快门 -  -

网友(点评):
十二月注册的,既然是版主,技术虽然比我强,背后有高人指点吧!不知你是哪位大师的独家弟子啊?第一次见到这么专业的女生。

网友:
如果客户不修你安块料板上去?
真是太牛X了
估计以后没几个人敢上你那去了

网友(点评):
我会告诉他是料板吗? 都动手带他修了 没修好而已 嘿嘿 其实很多人都干过 学生都不在乎的 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很怀疑你的诚信。我们这边都不换顾客的东西。

网友:
2011还是饼哥加的分多 给力(11年新台词)

网友:
酒精洗板有问题吗,我都直接用工业酒精洗,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点评):
没问题啊 有什么奇怪的 用自来水洗才奇怪呢

网友:
汗   我也碰到一个联想的   开始是B+短路  一个电容坏了通往待机芯片    查出来换后  开机电流到0.9后掉电    在查发现PQ23短路换了   又发现电压1.8的供电2.6了    过了一会PQ23烫了在测北桥短了    郁闷

网友A:
LZ "SMOS"是COMS 。怎么看你写的头晕晕的,先就把IO换掉了。不显就做显卡了啊,什么都不用测一下吗?还有什么硬盘芯片,看的头晕了。   修不好换料板这种事最好还是不要做,我就是学生,我在读书。呵呵,万一来个识货的看出来了怎么办??

网友:
有机会跟着楼主学习,,跟着你混吧

网友(点评):
和我混天天饿肚子 我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SMOS"是COMS 。怎么看你写的头晕晕的,先就把IO换掉了。不显就做显卡了啊,什么都不用测一下吗?还有什 ...

电池COMS 是我写错了 就算我写错了 你也知道是电池啊 是吧?
请看我的前言 谢谢!
难道你没看明白? 你难道是去背那些有的无的 信号? 你以为你是饼哥?如果连我最基本的帖子都看不懂 你也能做正是维客? 你好好想想或仔细看看吧  虽然过程没有特别细微化 在论坛里 我个人觉得你还是去新手区 潜水够了 再来研究原创吧

网友:
用酒精洗不是很正常吗,不要用医药酒精就好了,那个水分太多,那个无水酒精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让人很蛋痛...这次有进步了.

网友:
价格真好,还没有修到怎么高价格过

网友:
太给力了,特别是报的价格怎么会这么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种态度很不好,太刻薄了,人家“友安”说你两句你就虚心接受,用不着讽刺人家吧?再说你的水平确实不怎么样,我实说实说,看了半天不知道说的什么。F41进水我修的多了,一般都是断线或电阻腐蚀,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修过。用你的话说:你连信号都不研究,都能做正式维客?还是去新手区潜水够了再来研究原创吧。

网友(点评):
我不是专业 所以不懂信号 我不修机器的

网友:
虽然是有点简单!可以到有的人手里!一拿到手就可能做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女的,怎么没有,呵呵,。老实说,LZ他无处不在啊,去那里都见到他,真是基地的忠实(XX)X英文不会写,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帖子也往这放,写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看起来就是瞎蒙

网友:
本人菜,我怎么感觉不太像是进水机器的维修思路?维修过程也不太像进水机器的维修。

网友:
哎!维修的女的太少了好不容易有的当然是国宝拉!

网友:
你们那里,地理位置太好了,真是如鱼得水啊!

网友:
水洗也不奇怪啊!遇到奶茶可乐的机我还放在锅里煮煮呢!

网友:
进水机。。。。郁闷中。。烤也不烤就干了。。。牛B的很!!

网友:
确实楼主是用心了,这么多照片.....下次你换了什么东西直接不图纸抓拍上去就行了,拍主板的少几张

网友:
赚到钱就是技术

网友:
技术就是为了赚钱

网友:
800块的价格真的很不错啊,我们这里做不到。

网友:
这帖子的亮点就是“800块”呀!很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