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

楼主(2011-01-04):
一台液晶显示器,液晶屏把屏供电给拉低了.它的对地值还有400多欧.这样的屏还能修不?怎样入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液晶屏把屏供电给拉低了.它的对地值还有400多欧"这是什么意思呀,LZ你说明白点,说的这么模糊,不好判断呀

网友:
不一定就是屏的问题,,这个阻值也不能说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