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1-01-04):
我是新手,请问N  沟道G级是高电平才通!为什么隔离保护电路的N 沟道管G 级是低电平才通???笔记本中也能N沟道G级是低电平通,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每个场效应管都有自己的导通电压,也就是电平,高低电平只是相对来说,看他的导通条件不要看他什么电平,应该关心电压,电平只是模糊概念。

网友:
是不是量错了,还是看错了,从没碰到时过也没听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管子是P沟道的  。非N沟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们的条件   那是不是N沟道VS<VG道通,P沟道VS>VG道通?有没有别的条件呀????
还有就是它们的道通条件有没有一定的范围值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还以为没人理我这样的菜鸟!!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沟的g级要比s级高3V才导通,而p沟的g级要比s级低3v才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可能3V左右  或比3V低  或比3V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n沟g比s高3v以上都可以,p沟g比s低3v都可以导通

网友: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