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楼主(2011-01-04):
近系统黑屏,结果擦了下内存好了,过两天返修,又擦内存好了。是怎么回事。显卡可能性不大吧。ATI独显的。

网友:
还是内存部分 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在不亮机时诊断卡什么代码?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心做显卡

网友:
大不了重植内存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系列的  内存槽子  容易虚焊。 加焊内存槽子。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加显卡吧,是你拔插内存的时候压到板了,

网友:
给内存槽拖了一遍,有4天了。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槽子的问题,之前你没有处理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内存槽子虚焊的多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下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是显卡?还有北桥?

网友:
这款机子我还没遇到内存的问题过,倒是显卡问题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