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1-04):
     求教,液晶显示器白屏,这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19宽屏液晶,我想,亮度够,那高压条和灯管都是好的,问题出在驱动板和屏线上,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
   “我想,亮度够,那高压条和灯管都是好的”      什么嘛??白屏关它们什么事啊!!!!
    你说的很不详细,白屏 上屏的供电有吗 ??要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先啊!是驱动还是屏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查下屏供电有了吗?若屏供电正常,那可能是屏坏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都知道故障在驱动板和屏上了,那就分别查屏和板子,把故障定位一下,,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屏是否有问题,再作判断

网友:
同意LZ的说法,有一套通用的试下,这样快,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刷程序测试屏啊,知道二个原因就应该进一步测出出现故障的那一个啊

网友:
刷通用板测一下屏,如果还不正常,看逻辑板上的保险,查屏升压电路

网友:
檢查AD到面板電源是否正常
如正常檢查屏保險有無燒毀
無燒毀檢查屏 DC TO DC電壓

网友:
先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