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该死的ACER ZG5 上网本 电流0.39-0.38 左右 不动

楼主(2011-01-04):
有人说刷BIOS 可以, 我刷了没效果,  北桥, CPU ,都加焊过了, 一点效果都没, 还是老样子, 应该不大可能缺电压了吧 ! 好像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吧, 修过这样问题的请帮忙下! 谢谢了!!!!!

网友:
缺不缺电压
要查了才能确定
如果测了不缺电压
查CPURST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是缺电压,你最好都仔细测一下,然后再说吧。

网友:
哎,,,能知道那个点是CPU RST 就好了 个电感均不缺呀  就怕B电压之类的没出来

网友:
上网本有可能是内存条坏哟,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跑0.35——0.39A ,搞了好久最后换根内存解决

网友:
你动过这么多地方,有没有自己的依据,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问是是什么引起的,注意看看主板有没有氧化的痕迹,用放大镜看。看电流是CPU没工作,你不知道哪个点是CPU复位,你下个图纸自己看应该这个点会经过一个小电阻电容。

网友:
C PU取下来重新做,上网本CPU容易空焊

网友:
。。。。。。能有电阻还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电流应该没有缺电压,上网本的电流都比较小。 看电流像是内存不过。 可以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指纹的回答就让人很爽 谢了兄弟

网友:
BIOS刷对了没,我碰到个也那样的,U北桥加了还不行,想刷BIOS客户不同意,要自己去刷了

网友:
应该没错吧 我是在我们论坛下的呀ZG5  那个兄弟刷好的 发个 BIOS 的连接给我 我下来刷刷看  如果好了 大家也有好处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 也能OK  啊

网友:
自己到网上去下个论坛上的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版本

网友:
庆祝一下 修亮了 是北桥 挂了   以后大家 遇到0.38-0.39左右 不跳变  直接做北桥吧 是北桥没工作 论坛里的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也遇到很多了  是北桥挂了 直接换吧 希望你们成功 版主帮我改 下 已解决